为什么在fpga设计中要用全局时钟?

楼主(2021-12-17):
为什么在FPGA设计中要用全局时钟?

    问题补充:还有一个问题,我经常听别人用verilog编程时说“全局时钟不够用了”,什么意思? 怎么会不够用呢????

网友:
    因为全局时钟需要驱动很多模块,所以全局时钟引脚需要有很大的驱动能力,FPGA一般都有一些专门的引脚用于作为全局时钟用,它们的驱动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这些引脚用完了,就只能用一般的引脚了,而它们的驱动能力不强,有可能没法满足你的时序要求。(驱动能力小的,产生的延迟会大一些)

网友:
    编程时,将fpga分成很多模块
    每个模块有各自的任务
    当然咯,每个模块也都需要时钟

    一般来说设计都是同步时序电路(反之就是异步)
所以这些模块用的都要是同样的时钟
    这样时序比较稳定
    稳定的时序对于高速的数据处理是很重要的

这个时钟对所有模块都一样,所以就是全局时钟
    FPGA外部有这样的全局时钟引脚可以接晶振
但是这种引脚驱动能力有限
    一旦模块较多,就无法全部驱动

你说的"全局时钟不够用"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理论上fpga的任意一个管脚都可以作为时钟输入端口。但是fpga专门设计了全局时钟,全局时钟总线是一条专用总线,到达片内各部分触发器的时间最短,所以用全局时钟芯片工作最可靠,但是如果你设计的时候时钟太多,fpga上的全局时钟管脚用完了就出现不够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