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设计分为几个步骤?

楼主(2021-12-17):
    程序设计分为几个步骤?

网友:
    个人认为分为5步,
    1阅读并理解需要通过计算机程序解决的问题的说明,
2开发一个算法来解决问题,
3检查算法的正确性,
4将算法转换为C语言,
    5测试并验证该C语言程序的正确性。

网友:
    首先要对你要设计的软件有一个规划,所谓规划就是要明白你设计的目的
    其次开始动手有了明确的思路后开始设计循环设计算法添加各种函数变量
    然后除错然后测试其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网友:
    程序设计方法包括三个基本步骤::
    第一步: 分析问题。
第二步: 画出程序的基本轮廓。
    第三步: 实现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