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FPGA配置芯片?

楼主(2021-12-17):
    什么是FPGA配置芯片?

网友:
    现在大规模的FPGA都是基于ram的,程序掉电后就丢失。因此你可以想象,在系统上电后,需要一个外部芯片在短时间内将fpga程序灌到FPGA硬件里面;并且,这个外部芯片储存的FPGA程序在掉电后是不丢失的。实际上,这个芯片是FLASH的,例如ALTERA的EPCS系列。这就是配置芯片。

网友:
    没配置芯片就没有办法下载程序,配置芯片就是FPGA的一个外部芯片

网友:
    配置芯片是不想相当于一个外部扩展内存?

网友:
    配置芯片就是FPGA的一个外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