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软硬结合板怎么设置

楼主(2021-12-17):
    有个疑惑:比如一块软硬结合板,硬板四层,软板是两层板(内层),那软板上的器件是放在内层还是表层?如果是放在表层的话,那不就相当于软板也是四层板了?没想明白,请教下大家,如果能有实例看下就更好了,谢谢。

楼主:
    如果软板上的元器件放表层,通过过孔和内层相连,那从过孔连接到焊盘的线也是走在表层上的啊?难道过孔直接打在焊盘上?

网友A:
    软硬能做到一起,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硬能做到一起,没见过

    这种现在其实蛮多的,我也是之前没设计过

楼主:
    都没人设计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现在其实蛮多的,我也是之前没设计过

    应该是资料分开做,压合机无缝压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资料分开做,压合机无缝压合

pads怎么做我不太清楚,allegro和AD都是合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