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和利用MATLAB解析BLF CAN数据到matlab,便于绘图计算

楼主(2021-12-17):
如和利用MATLAB解析BLF CAN数据到matlab,便于绘图计算

网友:
使用说明: 1、首先将压缩包解压,然后将DBC文件复制到此解压后的文件夹; 2、打开matlab文件,将工作目录设置为解压后的文件夹; 3、点击“BlfLoad.p”右键选择blf格式的CAN报文数据,加载数据; 4、等文件加载完成回进入计算过程, “时间已过 xxx 秒”出现后陈序运行结束。结束后再窗体右上角后会生成一个XXXX.mat格式文件,所有从DBC解析的信号都可以在mat文件中找到并查看; 4、可利用如上mat中的数据进行计算和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