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DSP、GPU、MPU、CPU、DPU、FPGA、ASIC、SOC、ECU、NPU、TPU、VPU、APU、BPU、...

楼主(2021-12-17):
mcuDSP、GPU、MPU、CPU、DPU、FPGA、ASIC、SOC、ECU、NPU、TPU、VPU、APU、BPU、ECU、FPU、EPU、这些主控异同点有哪些?

网友A:
这么多放在一起比较没有意义,就说一下FPGA,DSP,MCU吧
以现在的技术来看,FPGA是最高端的,因为FPGA可以用软件方式实现DSP和MCU。其实FPGA内部是由大规模的独立逻辑门构成的,编程就是在做连线关系。而MCU和DSP都是数字电路,只要是数字电路都可以用FPGA的逻辑门搭出来的。MCU编程和应用相对简单,不过只能用于地端产品,高端的话只能用ARM了。不过成本相对较低。DSP其实就是一种高端的MCU,它是在单片机的基础上增加了很多个硬件乘加器,也就是说可以快速计算乘法和加法。其实就是数字信号处理常用的计算。再加上本身的处理速度快于普通单片机的处理速度,可以使DSP高速处理数据。其实DSP就是一种数字信号处理的专用芯片,由于现在大部分设备都是数字信号的,所以DSP应用很广,像手机的音频处理,MP3的,还有视频采集等等,涉及到数字滤波降噪等,还有图像识别等,这类数字信号处理的场合都需要DSP。但是DSP是专用芯片,现在的高端ARM都集成了DSP的功能,所以手机上现在用的不多了。加上FPGA可以软核实现DSP,所以MCU和DSP一般都是工业上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放在一起比较没有意义,就说一下FPGA,DSP,MCU吧
以现在的技术来看,FPGA是最高端的,因为FPGA可以用 ...

说了很多  又好像啥也没说

网友:
    我用的是STC单片机,主要是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