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验FPC线路板的不良

楼主(2021-12-17):
FPC柔性电路板的检验/测试分为以下几点,在测试中需要用到专业的测试仪,其中其连接导通作用的是弹片微针模组,可过50A大电流,在小pitch有着很好地应对能力,使用寿命长,连接可靠,可保证FPC测试稳定、高效进行。
1.质量测试内容包括表面光洁度、丝印是否清晰、焊盘是否圆整且焊空是否在焊盘中心,方法是用照相底图制造的底片覆盖在已加工好的印制线路板上,测定印制线路板的边缘尺寸、导线的宽度和外形是否在要求范围内。
2.焊盘可焊性是印制线路板的重要指标,主要测量焊锡对印制焊盘的润湿能力,分为润湿、半润湿和不润湿三个指标。
3.电气性能检验主要包括FPC软板的绝缘性和连通性,连通性可以通过光板测试仪来测量。绝缘性检验主要测量绝缘电阻,线路板厂可以选择两根或多根间距紧密的导线,先测量绝缘电阻,然后加湿加热一定时间且恢复到室温后再次测量。

网友:
怎样检查焊盘的可焊性

网友:
    Very best !!!  Excellent professioanl  preciouse  datas !!! Thanks  for  sha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