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CS里面同时观测两个变量的图形变化?

楼主(2021-12-17):
我知道可以用graph看变量的图形变化,也尝试用了graph里的dual time 设置好了两个变量,但是在ccs里面看,图形还是被分成了两个窗口显示,只不过可能是同时的,有没有方法可以在一个窗口上面观测两个变量的图形,我的ccs版本是6.0来着

网友:
可以把ccs的数据导入到matlab里面进行观测图形

网友A:
ccs里面可以在一个图中显示两条信号曲线

网友:
MATLAB中用函数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s里面可以在一个图中显示两条信号曲线

这个确实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