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软件可以设置埋容埋阻嘛?

楼主(2021-12-18):
    问了好多人,都不知道是否好设置。有没有大神说下,谢谢。

网友A:
    是添加盲埋孔吗

网友B: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添加盲埋孔吗

不是,埋容埋阻,相当于把元器件放在内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

    都好几天了,大佬在哪?

网友C:
    你说的是短接器吧,在元件库里把封装的焊盘做到内层,比如4层板,做三个封装,一个在TOP层,一个焊盘在L2,一个在L3,并将这些封装指定到同一个元件类型。元件导入PCB后,这种器件在特性框里可以更改器件摆放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短接器吧,在元件库里把封装的焊盘做到内层,比如4层板,做三个封装,一个在TOP层,一个焊盘在L2, ...

    终于有人回复我了,应该可以,你这种方法实际用过嘛?发给厂家做没问题的吧?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有人回复我了,应该可以,你这种方法实际用过嘛?发给厂家做没问题的吧?谢谢。

    做封装时,把层设置成4层,这样L2会成为内层,而不是BOTTOM层了;这种方法我目前只用于电源的星型走线和管脚引到GND线上。而且焊盘是紧挨在一起的,起到短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