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设置等长问题

楼主(2021-12-19):
    DDR设置等长时,SCLK信号管脚分别连接U1 和两片DDR     怎么建立CPU到DDR1   和DDR2的管脚对;具体见下图:

以上图片  U1.C7是CPU  ,UD1.J7是DDR1  .UD2.J7是DDR2.RD4.2是并联 ,忽略

网友A:
    没看到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图呀

    blob:file:///078f5778-16c6-45fb-864b-80fad2559fbc这就是图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图呀

    blob:file:///078f5778-16c6-45fb-864b-80fad2559fbc这就是图片

    这就是图片blob:file:///80d637ef-50d5-479f-af41-fbdebafd11da

网友:
    左边点一下U1,右边同时选择UD1   U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