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和射频的区别

楼主(2021-12-20):
理论上,两种线材都可以互换,没有问题,都能达到技术上需要的特定要求。
理论和实际运用往往不是一回事,有些所谓理论参数数据跟不上实际的形势发展和生产的发展、市场需求的发展。并不是说得出理论上的一些参数就是权威,拿来一本书,抄一下,数据要多少就有多少。有时候一些所谓的“参数数据”是给某些人“钻牛角尖”用的。“专家”和“工程师”都可以自已封的。谁误导了谁,大家自已去做个工程就知道。
在实际的工程安装应用上,市面上的SYWV(有线电视线)一般来说,它的屏蔽网在质量和技术要求上相对会造得差一点,屏蔽性能(抗干扰性能)相对比较差,如果用于闭路电视监控上作长线传输更容易引入干扰。生产厂家都知道,有线电视传输信号主要依靠调制和解调器,可以把信号调定在某个频段上,就能有效避开干扰信号,另外,有线电视传输的信号源是卫星接收站,是一个技术含量非常高的机房,中途还装有干线放大器,信号强劲;闭路电视监控有什么?它的信号源只是一只摄像机。所以用于有线电视的SYWV视频线出于控制成本的原因或技术要求等原因,不会太着重或没有必要着重有线电视线的屏蔽性能,自然会把屏蔽铜网技术处理上造得疏一点、细一点或采用非纯铜的屏蔽网(如镀锡铜、旧铜或其它的镀铜金属等)。
用于闭路电视监控上的SYV视频线,由于闭路电视监控系统一般采用点对点直接传输视频信号,没有外加的调制设备,它的屏蔽性能(抗干扰性能)主要是依靠屏蔽网,所以对SYV视频线的屏蔽性能(抗干扰性能)无论从质量上和技术上都要求比较严格,线材生产厂家会从技术上着力研究和考虑把SYV视频线的屏蔽网造得密一点,编织得更合理而且材料用足,才能保证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的屏蔽性能(抗干扰性能),对SYV视频线不断根据实践应用进行改善改良,这就是平常厂家标称的执行“企业标准”。

网友:
视频信号就是所谓的纯信号,没有别的夹杂,不用解压,可直接打在显象管中.
射频是指把图象声音压缩合成某一种高频信号进行传输,接收后再通过解压分离,把图象和声音分别传输在屏幕和喇叭上。

网友:
需求有所不同

网友:
    市场的发展需求决定

网友:
    有线电视传输信号主要依靠调制和解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