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扬声器信号转换为3.3V的瞬间电压?

楼主(2021-12-20):
手头上有个项目,对楼宇呼叫系统的室内机进行自动开门的改造,思路是检测扬声器响起时,直接触发开门动作。开门的开关电路使用的是esp8266控制(工作电压3.3v-5v)即实际需求是让扬声器电路给esp8266一个3.3v的瞬间电压。 捕捉扬声器电流信号或分析声音波形两种方式均可。 给个思路或相关键词即可,谢谢!

网友:
音频信号是交流的,所以就用个二极管单向整流成脉冲正压电,在来个电容滤波变成比较稳的跳动直流电,在来个电阻和稳压二极管,稳压在3.3V以内给esp8266工电,你试试吧。

网友:
电阻采样扬声器的电流信号,然后用比较器或者三极管,输出一个触发信号给控制电路

网友:
三极管+驻极体咪头

网友:
    比较器或者三极管,给触发信号

网友:
    你这个8266不是自带ADC检测吗??直接接进去就好了

网友:
    第一步需要用一个放大电路,对信号放大,第二步是对音频信号进行整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