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封装的芯片,原理图元件要怎么画才比较合理呢?

楼主(2021-12-20):
像这种VGA封装的芯片,原理图元件要怎么画才比较合理呢?真的是太多引脚了,一张线画不下

网友:
分块原理图  一般都可以下载到官方提供的原理图啊  自己画原理图不小心的话容易出错啊

网友:
画原理图的话,用不到的脚不用画出来的啊,先根据你需要的脚,然后根据原理图大致布局来画主芯片的原理图比较方便

网友:
VGA封装太难找了

网友:
这不是BGA吗?这种封装要分开画的,可以分4到6个来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