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AT89C52复位电路到高电位?

楼主(2021-12-20):
at89c52连了一个显示电压的电路,但是连好后发现只显示0后就消失了 之后发现复位一直处于低点平不工作应该怎么调整5 |8 N0 Q# A& o9 ^0 {

网友:
复位电路弄好了就没问题

网友:
仔细查一下复位电路看是否正确

网友:
电源错了吧,单片机供电时5伏的,复位电路也一样是5伏的

网友:
看一下RESET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