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ADS的PCB仿真好用吗?

楼主(2021-12-20):
请问ADS的PCB仿真好用吗?在线等高手解答

网友:
PCB版图仿真肯定要比原理图仿真更为准确一些,但是仿真不可能完全接近于实际。即使用了版图仿真,跟实际结果也会有差距的,只是这种差距要比原理图仿真小而已。
如果可以的话,并且是高频,最好还是进行版图仿真

网友:
仿真不等于实际

网友:
PCB版图仿真肯定要比原理图仿真更为准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