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选型什么参数优先考虑?

楼主(2021-12-20):
mosfet选型什么参数优先考虑?% f8 q2 u( F: X

网友:
电源效率往往都是最重要的设计因素

网友:
需要什么尺寸和类型的封装也很重要

网友:
栅极电荷Qg和Qgd可以很好地指示预期的栅极损耗,是重要的指标

网友:
肯定是电源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