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GND中串入电阻和磁珠或者电感分别由什么影响?

楼主(2021-12-20):
电路GND中串入电阻和磁珠或者电感分别由什么影响?

网友:
串入0欧电阻我倒是有所了解,,但是串入磁珠或者电感可能是防止电路中有干扰吧

网友:
一般串入0Ω电阻或者磁珠或者电感是在AGND和DGND之间,为了防止串扰,也有EMC考虑。一般情况用0欧姆电阻就可以,有高频信号干扰可以选用磁珠。

网友:
磁珠把交流信号转化为热能,电感把交流存储起来,缓慢的释放出去,因此说电感是储能元件,而磁珠是能量转换(消耗)器件。电感多用于电源滤波回路,磁珠多用于信号回路,磁珠主要用于抑制电磁辐射干扰,而电感用于这方面则侧重于抑制传导性干扰。两者都可用于处理EMC、EMI问题。磁珠是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例如一些RF电路、PLL、振荡电路、含超高频存储器电路(DDR SDRAM,RAMBUS等)都需要在电源输入部分加磁珠,而电感是一种蓄能元件,用在LC振荡电路、中低频的滤波电路等,其应用频率范围很少超过50MHZ。地的连接一般用电感,电源的连接也用电感,而对信号线则常采用磁珠。而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

网友:
    0欧电阻跟磁珠都可以用于不同地之间的分割,进行单点接地。
    1、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著抑制作用
    2、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

网友:
    总的来说就是抗干扰

网友:
    防止电路中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