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调压电路和交流调功电路的区别

楼主(2021-12-20):
    指代不同、优点不同、原理不同。

    1、指代不同:交流调压对单相交流电的电压进行调节的电路。交流调功是一种以晶闸管(电力电子功率器件)为基础,以智能数字控制电路为核心的电源功率控制电路。

    2、优点不同:交流调压电路控制方便,调节速度快,装置的重量轻、体积小,有色金属消耗也少。交流调功具有效率高、无机械噪声和磨损、响应速度快、体积小、重量轻等诸多优点。

    3、原理不同:交流调压为了减少对周围通信设备的干扰,晶闸管在电源电压过零时开始导通。在负载容量很大时,开关的通断将引起对电网的冲击,源产生由控制周期决定的分数次谐波,这些分数次谐波引起电网电压闪变。交流调功通过对电压、电流和功率的精确控制,从而实现精密控温。并且凭借其先进的数字控制算法,优化了电能使用效率。对节约电能起了重要作用。

网友:
    通俗的讲:交流调压是把交流电压值升高或者降低,以得到不同场合的应用。
    其应用很广:如灯光亮度调整、电机调速、电压转换、电磁控制等等。
交流调压有斩波、电感耦合、磁感应、容差、阻变等方式。 交流电不可以斩波,直流电才能斩波。电流电有调压电路,可以实现电压的调节。还有就是调功
交流调压电路和交流调功电路的电路形式完全相同,二者的区别在于控制方式不同。交流调压电路是在交流电的每个周期对输出电压波形进行控制。而交流调功电路是将负载与交流电接通几个周波,再断开几个周波,通过改变接通周波数与断开周波数的比值调节负载所消耗的平均功率。交流调压电路广泛用于灯光控制(如调光台灯和舞台灯光控制)及异步电动机的软起动,也用于异步电动机调速。

网友:
    调压电路只检测电压,并调整。
调功是调节功率,同时检测电压和电流两个参数。

网友:
    交流调压是升高或者降低电压值,相对来说交流调功就是升高或者降低功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