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降压电路中MOS管与电感的温升问题

楼主(2021-12-20):
在直流降压电路中,由于续流二极管mos管电感发热影响,而导致其自身产生大的漏电流发热严重,若将此二极管用导线转移到另一块板子上时,mos管电感温升有明显改善(mos管温度最高),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可以测一下两种情况下的漏电流

网友:
    你用的不是肖特基二极管吧  ?普通二极管的开关频率打不到就会发热!

网友:
    没有多大关系吧,对于1A以上输出能力的开关电源,其主要发热源有MOS管电感和二极管,二极管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发热源,你把二极管移走,MOS管和电感的温升肯定下降了

网友:
    很明显  漏电流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