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PCB原型板进行预热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12-20):
工程师在设计过程的早期使用原型PCB来测试基于PCB的解决方案的功能。在进入更复杂的设计之前,他们经常订购多个原型运行来测试重新设计或测试单个功能。这使他们能够发现在过程早期需要修正的元素。越早发现这些问题,它们的成本就会越低。那么在制作原型板的过程中首先对其进行预热的作用是什么?

①将焊剂中的溶剂及pcb组装板上可能吸收的潮气蒸发掉,溶剂和潮气在过波峰时会沸腾并造成焊锡溅射(俗称“炸锡”现象),炸锡好比在沸腾的油锅中混进水一样,会产生飞溅,形成中空的焊点、砂眼、锡珠、漏焊、虚焊、气孔等缺陷。因此,在SMT贴片加工之前预热可以减少焊接缺陷。

②助焊剂中松香和活性剂需要一定的温度才能发生分解和活性化反应,活性化反应可以去除印制板焊盘、元器件端头和引脚表面的氧化膜,以及其他污染物。

③使原型pcb板和元器件充分预热,避免SMT贴片焊接时急剧升温产生热应力损坏印制板和元器件。

对PCB原型板进行预热的作用是什么

印制板预热温度和时间要根据助焊剂的类型、活化温度范围,以及组装板的大小、厚度、元器件的大小和多少、贴装元器件的多少,即组装板的热容量等来确定。波峰焊机预热区的长度由产量和传送带速度来决定,产量越高,为使组装板达到所需的浸润温度,就需要越长的预热区。

预热温度在90~130℃ (指PCB表面温度),多层板及有较多贴装元器件时预热温度取上限,不同PCB类型和组装形式的预热温度也不同,但是一定要结合pcba贴片的具体情况,做工艺试验或试焊后进行设置。与再流焊一样也要测实时温度曲线。

网友:
    就是充分预热

网友:
    要结合实际情况预热

网友:
    要测实时温度曲线

楼主:
    更好的焊接

网友:
    波峰焊机预热区的长度由产量和传送带速度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