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_Designer出现了EOSError System Error.code:109

楼主(2021-12-20):
本来以为是自己的系统问题,毕竟本来运行的好好的,在一次卡住我强制关机后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可是居然在我重装 系统后还是出现了这个问题 ,这就没法了。在这寻找各个大神的存在帮我解决,在这先感谢各位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急!急!急!

网友:
运行还原,然后重新安装。

网友:
换一个安装目录

网友:
你这个问题解决办法有两个
一:安装的AD软件换一个版本,问题会解决;
二:你系统重装没有重装干净,最好是能够全盘格式化,就能解决问题 ;
因为在你强制关机后,AD有文件丢失,才出现这个问题,版本不稳定造成 ;
最后要考虑你一下你的硬盘是否时间太久,你用恢复硬盘数据的软件修复一下,这样你的AD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