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原理图更新后出现问题,出现一块绿色斜线 请求解答!

楼主(2021-12-20):
如图,altium Designer原理图有修改,更新到PCB,出现这一块绿色是什么东东?其他元器件也都变绿了是什么问题,求解答?

网友:
    ROOM,点击绿色区域,删掉就行

网友:
    在项目设置中去除ROOM等设置

网友:
    room 标记,点一下,然后删除即可。不想要的话,下次原理图导出的时候,将最后一个 **room那个勾去掉,工程选项中有是否导出room的选项,去掉,以后原理图导出的时候,就不会出现了,room对于多模块图形时候有好处的,可以更好的设置不同的规则,布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