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I的cc1310如何在串口中发送并且接收大数据?

楼主(2021-12-20):
我用UART串口现在只能发送和接收低于20字节的小数据量,但是发送大数据量串口会卡死或者严重丢包是怎么回事?! E. O0 I6 y/ ]

网友:
    串口卡死,大部分是因为缓存满了造成了内存溢出,注意一点就是Uart_Read()的size的大小,注意接收的时候不要超过这个大小。我感觉read的时候,底层会开一块size大小的内存,如果用的过程不小心很容易造成溢出,我的做法是用timeout跳出来就可以避免了

网友:
    CC1310没有串口中断功能吧?

网友:
    这个要实现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