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和MATLAB哪个好??

楼主(2021-12-20):
请问这两款软件做电路的仿真,那款比较好用,就是说学哪个比较好!

网友:
PSpice 是很好的电路仿真软件,Matlab擅长数学运算与系统级(传递函数等)仿真。如电机调速系统,既有电路又有电机等其他非电路元件,这时一般用Matlab。

网友:
PSPICE是专门的电路仿真软件啊。如果要搞电路仿真,那就是PSPICE,MATLAB的长处不是电路仿真。

网友:
Pspice就很好,专门的仿真软件

网友:
   各有优缺点  MATLAB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