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足浴器硬件电路遇到问题

楼主(2021-12-20):
电疗功能AB是两个电极片走高频电流, CD为两个加热器12V直流供电。中间隔板阻挡,防止高频通过水现成回路,但问题是ACDB之间回形成回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CD之间不能加继电器,电疗和加热同时打开,还是会形成回路,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加热用两路隔离的DCDC模块,好不好。

网友:
如果AB与CD是电源隔离的就不会形成回路。除非加热器CD不是绝缘的。

网友:
打开IDE,插上ICE,写程序,编译通过,运行。

网友:
Supports up to four revocable Root of Trust (RoT) or Certificate Authority keys, Root of Trust (RoT) establishment by storing the SHA-256 hash digest of the hashes of four RoT public keys in Protected Flash Region (PFR).

网友:
A和B是吃那个电

网友:
加热板采用并联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