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芯片概述

楼主(2021-12-20):
TMS320F28335属于TMS320C2000™数字信号控制器(DSC)系列。TI中C28x系列就是DSC,之前的产品都是定点型的DSP,而TMS320F28335所属的F2833x系列是带浮点运算单元的,用C28x+FPU表示。28335的FPU是一个32为float浮点运算单元,是其在DSC产品里面最大的特点。硬件FPU很犀利,直接让CPU的运算能力升级。

F2833x系列还有28332和28334,三者的区别目测就是flash容量的区别,容量依编号从小到大分别为:64k*16b、128k*16b、256k*16b;F2823x也有28232、28234跟28235,容量跟F2833x同编号的相等,区别就是有无FPU。

28335的CPU总线为哈佛总线结构,即其程序存储空间跟数据存储空间使用不同的总线。程序总线为只读总线,地址线22根,数据线32根,指令的位宽是32位的,这就是为什么28335是32位DSP;数据的读写总线是独立的,分别有32根地址线和32根数据线,就是说读操作一套总线写一套总线。

28335的外设寄存器组是映射在数据存储空间里面的,但是其读写操作又是有另外一套外设总线的。这个外设总线还分3种:外设结构(peripheral frame)2使用的16位位宽、外设结构1使用的兼容16位和32位的还有外设结构3使用的兼容16位32位和DMA访问的。这3种总线的地址线都是16位的。

总的说来28335的总线结构相当复杂,但同时也以为着指令的读取、数据的读操作、数据的写操作、外设寄存器的访问都是可以独立完成的,性能也就是这么提升上去的。

网友:
28335的性能好,但是总线结构很复杂

网友:
它的程序存储空间跟数据存储空间用的总线不一样

网友:
28335的总线都是16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