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仿真时的上升时间怎么定量设置

楼主(2021-12-20):
    Hyperlynx仿真时的上升时间怎么定量设置好像只有ICmode里边设置上升时间,而且也不知道是多少?还是说是驱动器模型包括了这些信息了?

网友A:
    是那个slew time吗 ?我发现好像没有直接设置RT的 ,只能设置频率,然后RT=10%*周期

网友:
    芯片引脚模型设置 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那个slew time吗 ?我发现好像没有直接设置RT的 ,只能设置频率,然后RT=10%*周期

是说信号模式时钟激励模式哪里嘛?

网友:
    专业!专业!专业!专业!专业!专业!专业!专业!专业!专业!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