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码开关连接单片机作为地址,实现硬件更改本机ID

楼主(2021-12-20):
用两个编码开关连接P0口,实现硬件更改本机ID。现在 P0 = 0xXX;然后if( Data == P0),只能实现一个固定的ID,更改ID还要在程序上更改。(XX为ID) 读取单片机P0口高低电平作为地址,和发送的数据对比,具体怎么写?

网友:
到底是发送还是接收???
发送直接ID=P0,然后把数据发出去就好了。
如果是接收“现在 P0 = 0xXX;然后if( Data == P0)”这句完全无法理解,完全没有必要去设置P0。

网友:
是不是硬件问题?
把2个拨码开关都拨到0位,看P0的8个脚是否全为0。
把2个拨码开关都拨到3位,看P0的8个脚是否为0011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