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射频传输

楼主(2021-12-20):
广义地说,视频传输的方式包括:点对点直接电缆视频信号传输(也叫基带传输)、射频传输(开路)、有线射频传输(闭路)、微波信号传输、双绞线的平衡信号传输、光纤信号传输、网络视频信号传输、无线电波信号传输。
按习惯应用来说,一般来说闭路电视监控的视频传输常常是指:点对点直接电缆视频信号传输(基带传输),即采用SYV同轴电缆在6MHZ以下的低频方式传输视频信号。有线射频传输是指采用前端调制、后端解调的方式进行视频信号传输,原理是将视频源的信号在前端由调制器调制成高于5MHZ的射频信号,经过SYWV同轴电缆传送到后端,再用解调器把射频信号解调还原成视频信号进入终端显示。
两种视频传输方式最明显的区别是:一种是视频原始信号形式不作任何改变的低频信号直接用电缆传输。另一种是利用转换设备改变了信号的形式传送另外一种信号,再还原成视频信号的高频信号传输。

网友:
信号的传输,比如视频,音频等等

网友:
利用设备把信号传输,然后再还原成视频

网友:
就是把有线的,变成没有线的
就成射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