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keil ARM里编写LPC2131程序,在Proteus里仿真?

楼主(2021-12-20):
我有好多疑问 比如说:怎么在keil里面去编写关于LPC2131的的程序,而且它的样式和C51的好像很不一样 ,创建完后source group1有一个startup.s,这是干嘛用的?需要头文件吗?怎么把程序与Proteus里面的原理图联系起来? 还需要用到其他的软件吗? 、、、、等等等等,还有好多疑问

网友:
你要编写lpc系列的程序,至少要了解其使用手册,引脚说明,keil创建lpc2123程序工程和c51一样,就是在选择芯片不同,这要看你的keil有没有安装相关的lpc,在keil编好,把.hex打进proteus运行,看结果就行,刚好最近搞好一个lpc2124的

网友:
只要联调一下就好了,将代码来源转到keil文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