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GND跟地线连在一起?

楼主(2021-12-20):
今天拆开一块板子,市电220V那种3P插头,都有根地线,为什么那根地线要跟板子5V的负极GND连在一起使用?

网友:
    这两个都是地,都是要接到大地上的,市电接地是为了安全,实际上零火线就能使用了

网友:
    认为大地是参考地

网友:
    这个是为了高频滤波而使用的

网友:
    干扰跑到大地去了. 有了这跟接地线, 什么EMC, 静电, 都会上一个档次.  如电脑, 示波器, 各种工业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