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S进行仿真分析mesh密度该怎样设置

楼主(2021-12-20):
ADS进行仿真分析mesh密度该怎样设置,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
    看看大神们,怎么说

网友:
在用agilent的ads进行微波波导仿真的时候mesh密度意思是指网格划分,这个网格划分不是随便设置的,它关系到仿真的准确程度,需要进行,手动设置。20代表每20分之一个波长划分为一个网格,这个是最低mesh值,再低仿真结果就太不准了。接下来edge_mesh是软件是否根据边沿自动调整,这个一般勾上吧。除非你要自己切块mesh。下一步每层mesh,和区块mesh,靠经验了。
调好mesh之后仿真,软件就是软件,要想模拟的准,要不断调整mesh(往高调,一次10差不多)。看看仿真结果,三次结果差不多就ok(最少mesh100吧)。中间要是遇到citi——file的问题就去买条内存加上吧。这个是收敛分析,一般初学者不太注意这个,很容易在做实物时出错,结果造成很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