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保存原理图是出现错误,为什么?

楼主(2021-12-20):
protel中保存原理图是出现错误,为什么?

网友:
这个文件是你自己建的吗?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教大神

网友:
你把里面的图,copy 出来 ,在自己新建一文档 ,在s

网友:
    由于各种问题,导致软件认为这个文档被占用了没有写入权限,另建一个原理图,将这里边的所有东西复制过去存储,重启软件(有时候要重启计算机)!然后打开另存储的文件覆盖当前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