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二极管放大电路勘误

楼主(2021-12-20):
个人对放大器的简单理解,此电路负反馈部分是不是缺少一个电阻,R42与C46组成低通滤波器与前端放大无关,不知此电路该如何分析

网友A:
    接示波器看下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B:
    R40,C44就是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R40,C44就是负反馈

说错了,反相输入是不是少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示波器看下波形就知道了

就是单纯的将信号转换成3.3峰值的方波,没有放大作用,那我理解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单纯的将信号转换成3.3峰值的方波,没有放大作用,那我理解了

但是没有放大作用为啥加反馈电阻电容没搞明白,电压跟随器不是不需要反馈电阻电容吗

网友C:
    这是不是做电压跟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不是做电压跟随器

实测下来是电压跟随器没有放大效果

网友D:
    。。。。只是做跨阻放大,光电流*R40,C44是补偿电容,后面RC是低通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做跨阻放大,光电流*R40,C44是补偿电容,后面RC是低通滤波。。。。

    感谢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