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比较流行的几大仿真软件包括proteus,Simulink,MATLAB,pspice,希望高手指点...

楼主(2021-12-20):
现在比较流行的几大仿真软件包括proteus,Simulink,MATLAB,Pspice,希望高手指点着几款软件如何用?

网友:
1. 首先,你要确定你要做哪方面的仿真研究,是研究单片机还是电路,或是电力系统等等;确定了研究方向以后,才能决定用那种软件更可靠;
2. proteus是仿真单片机及其外围器件的有效工具,可以做原理图布图、代码调试到单片机与外围电路协同仿真,是将电路仿真软件、PCB设计软件和虚拟模型仿真软件三合一的设计平台;
3. Simulink不是仿真软件,它只是MATLAB软件下面的一个子仿真模块,主要能仿真电力系统,电机和自动控制等方面的模型;
4. MATLAB是一个很强大的方针软件,MATLAB可以进行矩阵运算、绘制函数和数据、实现算法、创建用户界面、matlab开发工作界面接其他编程语言的程序等,主要应用于工程计算、控制设计、信号处理与通讯、图像处理、信号检测、金融建模设计与分析等领域。
MATLAB也支持编程,称M语言。在新的版本中也加入了对C,FORTRAN,C++,JAVA的支持。可以直接调用,用户也可以将自己编写的实用程序导入到MATLAB函数库中方便自己以后调用。
5. pspice用于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和集成电路的仿真。具有电路图绘制功能、电路模拟仿真功能、图形后处理功能和元器件符号制作功能,以图形方式输入,自动进行电路检查,生成图表,模拟和计算电路。
6. 说道,这几种软件如何使用,其实软件都一样的,只要安装上,自己按照教程摸索几天,大概就会用了。会用了之后,就都是一些原理上的问题了。

网友:
MATLAB可以进行矩阵运算、绘制函数和数据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