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仿真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1-12-20):
    我的proteus在仿真时总会出现这个问题internal Exception:SEH trap E06d7363 in module’KERNELBASE.DLL‘.3 M# `1 O8 Q2 u& q; c

网友:
    把Protues ISIS这个应用程序(ISIS.EXE)的属性更改兼容性,改为兼容XP(sp2)就行.

网友:
    你的选择的器件仿真模型有问题。你试着换一个单片机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了,我是win8系统,改兼容XP(sp2)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