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与altium designer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12-20):
protel99与altium designer有什么区别?哪个用着比较好呢?

网友:
    实际上,两者用途没区别,都是PCB绘制软件。只是Altium比protel的功能更强大,更完善。
    1、Altium支持FPGA,且拥有用自身设计出的开发板(NanoBoard),此板电路原理图、元件封装、PCB图在...\examples\Reference Designs目录中。
2、Altium可以将绘制出的PCB用3D效果展示,可以让设计者有直观感受。
    3、Altium拥有强大的PCB布线,提升了布通率与速度。
4、Altium全新的设计理念,将电路原理图、元件原理图、元件封装或者自带的集成封装库以及最终PCB图,分成不同文件名,便于今后同种器件在不同的设计中直接导入。
    5、Altium绘制PCB的层数有所增加,几层忘了。
6、Altium可以直接导入AutoCAD文件(画PCB外框用)以及将电路图或PCB图制作成PDF,当然还有钻孔文件,又可以导入其他EDA软件所设计的文件,比如P-CAD、PADS、Orcad等。
    7、想不出了。
可以这样说,电子产品从图纸到工厂,最终变为成品,再从成品变为商品,Altium提供当今最全面、最有效地设计平台。

网友A:
    没什么区别  Altium Designer  是 Protel的升级版本而已。
Altium Designer 10 是最新版本

网友:
    用法上没什么区别,但是现在大多用的都是A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区别  Altium Designer  是 Protel的升级版本而已。
    Altium Designer 10 是最新版本

    你的回答,让AD21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