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下载时 显示Error: Can't access JTAG chain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21-12-20):
    cpld芯片型号为epm3512aqc208,量过5V供电和3.3V供电分别为4.9V和3.3V。几个下载连线 TDI,TDO,TMS,TCK以及5V和地都连接正常,TCK对地电阻1K,TDI和TDO,TMS对地之间是14K左右的阻值,此四线两两之间是4K左右的阻值。USB_Blaster下载器保证是没有问题的。驱动也没有问题。下载时Quartus显示的错误是 can't access jtag chain.

网友:
    注意一下芯片的背面是否有一个方形焊盘,如果有的话,这个焊盘一定要接地良好,否则是无法检测到JTAG链路并下载配置文件的。

网友:
    JTAG接口的电路是自己设计的,还是开发板上现成的?

网友:
    可能是焊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