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元器件吗

楼主(2021-12-20):
    请问有大佬知道这是个什么元器件吗,感觉像是磁珠,2个引脚的,测两个引脚两端蜂鸣器鸣响,用在AD输入前端的,丝印是FB开头的。

网友:
    看看见完整型号的话去嘉立创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好像是变压器

网友:
    最好查一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