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下如何避免多slot器件package时Rf名串号

楼主(2021-12-21):
请教:
比如CPU的symbol有多个slot,当一张原理图中有多颗CPU,package时存在slot间互相串号;只能手动去修改统一为U1/U2;
尝试把一颗CPU的多张原理图封装成一个块符合,但还是不能解决package后串号的问题。

网友A:
把一组变成gro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一组变成group

谢谢回复!
是把block symbol 组成一个group吗?
还是选取多页图纸的slot组?
没找到组group的位置!
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