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ic与射频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12-21):
射频ic与射频有什么区别?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射频IC是指工作在射频频段的集成电路芯片,用以实现特定的射频功能

网友:
射频(RF)表示可以辐射到空间的电磁频率,频率范围从300KHz~30GHz之间。射频IC是指工作在射频频段的集成电路芯片,用以实现特定的射频功能。

网友:
射频的集成芯片ic

网友:
频率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