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图中,3个0.1uf电容并联,一端接3.3V,一端接GND,请问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1-12-21):
电路原理图中,3个0.1uf电容并联,一端接3.3V,一端接GND,请问有什么作用?

网友:
一般用在直流上的电容不就是这么用的嘛。有些IC的电源引脚需要接一个小电容来退耦,滤波,三个并联的电容有可能是这个作用,在画原理图时方便起见,就画在一起了。在画PCB时需要一个电容靠近一个引脚。以上个人猜测,没有具体原理图,也不知道具体原因。

网友:
没看到你的图,猜测是去偶,滤波电容。另外,该IC可能不止一个电源引脚,所以并了3个0.1uF的瓷片电容。另外,最好是再并联一个10uF的电容,以滤除相应的低频噪声。

网友:
楼主图片没上传成功吧,没有看到原理图

网友:
一般而言是高频滤波功用

网友:
    感觉应该并联不同容值的电容,最好不同数量级

网友:
    吸收高频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