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转CAD后敷铜消失了,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21-12-21):
PCB转CAD后敷铜消失了,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就没一个人知道么,同问

网友:
层面不对,很多时候都这样

网友:
转换格式不对吧,保存的时候选DXF格式就可以了,这个一般给结构工程师测尺寸用

网友:
    覆铜格式导出的时候只有边框,你可以另存一份,将覆铜打散成线段,然后再导出就好了

网友:
    你的覆铜是用Hatched吧,改为Sol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