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S仿真的EM仿真要怎么设置啊?

楼主(2021-12-21):
ADS仿真的EM仿真要怎么设置啊?我设置了但是还是不能运行仿真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
    如果是板级的仿真,用SIPro就可以了

网友:
    首先,在运行EM仿真前有个板材设置的。里面会有感叹号,只有你设置正确了才会消失。接着把你的层与层之间的材料设置好,通孔之类的不要漏了。这样应该就可以了。最后检查是否PORT端口连接正确。是否与电路板接上。可以用自动对齐的按钮。

网友:
    先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用SIPro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