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LVDS、MIPI以及TTL、BT1120的关系

楼主(2021-12-21):
最近在做一块板子,刚接触,我想问一下广大的兄弟们,LVDS和MIPI能否复用啊?
还有就是TTL和BT1120什么关系,为啥有一个板子的设计里面可以把TTL的接口当做BT1120的输出?

网友:
接显示屏应该可以复用

网友:
   简单来说,ttl就是一种电平类型(tll是5v,lvttl是3.3v等)。
    lvds,mipi定义了一种硬件接口。里面不仅有电平要求,还要信号要求。比如上升下降时间,信号延时,抖动等(一般ttl信号速率太低,不考虑这些方面)。设计师可以用这些硬件接口干很多事,但是目前常规的应用是视频传输。
    bt1120只应用在视频部分。更偏向软件协议方面,硬件方面它规定了每个信号的具体定义(比如行同步,场同步,数据等)。但是没有确定具体的电平定义,每个厂家的电平可能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