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pspice 仿真 点都连起来啦为什么还说floating

楼主(2021-12-21):
(图片)

网友:
应该是那些线和地确实没有连在一起。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虽然看着好像是连在一起了,实际是断开的。建议你把连线都删掉,再重新画线,注意光标捕捉R2,D5和V1两端点时,十字光标好像会变颜色,就表示捕捉到那个点了,再画线。

网友:
想看看其他人怎么说的

网友:
看看是否有哪些线没有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