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PC封装向导和元器件封装向导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12-21):
请问IPC封装向导和元器件封装向导有什么区别?

网友:
IPC封装向导是根据各个不同规格自动计数管脚长度,你需要输入时的里面的参数。比如封装有几种形式,如DIP SOP SSOP  TSSOP 等 不同的规格参数不一样 。这种画封装的形式更加标准。更加精确。

网友:
用元器件封装向导来话,只适合于一些管脚少的,如光耦,插件等 但是如果你要画芯片,管脚有上百个,就用IPC封装向导好。你可以画完了后在量下,验证下,你会觉得如果数据没错,基本画的封装比较准确。

网友:
IPC封装向导更加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