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怎么提高电磁兼容性?

楼主(2021-12-21):
怎么提高电磁兼容性?

网友:
应尽量减小印制导线的电感量

网友:
    最好采用井字形网状布线结构,具体做法是印制板的一面横向布线,另一面纵向布线,然后在交叉孔处用金属化孔相连。

网友:
    时钟信号引线最容易产生电磁辐射干扰,走线时应与地线回路相靠近,驱动器应紧挨着连接器。

网友:
    数据总线的布线应每两根信号线之间夹一根信号地线

网友:
    规避干扰   留出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