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国产常用元件库

楼主(2021-12-21):
altium designer国产常用元件库 10.0 本人的元件库和自带元件库被误删 请给点帮助谢谢 包括 封装 3D元器件库

网友:
不知道你以前是否设置了自动保存,要是设置了就去保存目录里找,应该找的到。

网友:
重新装一次就好了。元件库超过一个G,很难上传。

网友:
正常你放元件库的那个文件夹,如果你修改并保存过元件库,就会有个“history”文件夹,里面有压缩存放的库文件,你可以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