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t89c52复位电路rst端始终是低电平?

楼主(2021-12-21):
at89c52复位电路rst端始终是低电平

网友:
还是截图发上来比较好,拍的图片太模糊了,看不清

网友:
这个是上电复位,当刚上电的时候,电容看作短路,此时RST为高电平,当电容充电完成以后,此时电流为0,RST脚上的电压就是0

网友:
C3 对DC来说是断路,刚上电时DC12V对C3充电,RST上是充电电流在R5上分压,随充电过程逐步降低,充电完成后,C3对DC12V来说断路,电流为0,RST电位为电流在R5的分压,地电位。

网友A:
应该是5V通过R15对C3充电,原理图弄错了,而且这个单片机供电范围也没有12V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5V通过R15对C3充电,原理图弄错了,而且这个单片机供电范围也没有12V耶

仔细看了一下,51单片机是高电平复位,我看成低电平复位了,至于lz说的为什么是低电平,有可能是仿真时间不够。